联想S400,LA-8952P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6-11-08):
   一台联想S400按开机后开关指示灯亮,但没电流。。拆板,测PWRBTN.有跳变,RSMRST,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BATLOW,DSW等条件都正常,PCH  TMD的就是不发出SLP,  SLP也不短路,桥换过也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各位有什么好思路吗

补充内容 (2016-11-10 09:13):
还是桥的问题,第三个桥,我找了个拆机的,尼玛

网友:
bios刷了么

网友:
刷是刷了,但南桥BIOS不影响桥发出SLP吧

网友A:
南桥晶振忘记查了吧

网友:
RTC电路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忘记查了吧

换过了哦,而且启振

网友:
不符合科学道理啊,

网友B:
EC里面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KB9012 换过没

网友C: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比如我们这样想,如果EC这边因程序原因拉低这个信号,那么,桥发没有发出开机信号,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里面是不是有程序的

EC换过,里面程序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比如我们这样想,如果EC这边因程序原因拉低这个信号,那么,桥发没有发出开机信号,谁知 ...

EC换过,里面程序也刷了

网友:
看了一下时序,这个要看3V\5V是否正确产生且波形良好,桥复位信号是否送达到桥,有不一定到桥里面了

网友:
有双BIOS的两个一起刷  EC条件你是不是忘查了

网友:
换过桥 就继续查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D:
尼玛,换个三个桥才好,还是个拆机桥

网友:
这个就不好搞了

网友:
现在的配件质量,真.......

网友:
个人认为是围绕着南桥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尼玛,换个三个桥才好,还是个拆机桥

结果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