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80开机提示enter pass word

楼主(2016-11-08):
戴尔780开机提示enter pass word  无法进入系统。是BIOS密码。重新进BIOS也进不去。把电池取下放电还不行。把电池旁的TRCRST短接恢复出厂还是不行。正准备刷一下BIOS程序。拆主机时发现在内存旁两个电容中间有一个蓝色帽标为PSWD,代表密码的意思。取下跳线帽,再开机密码已清除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附图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有什么可笑的,,你很***么

网友:
好多机器都是有专门的密码跳线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跳线,新鲜的经验。

网友:
clear cmos跳线,很正常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跳线!稀奇!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种跳线,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个主块有这样专用密码跳线

网友:
DELL的商用机设计还是很人性化的。多看看你会发现惊喜

网友:
很多DELL 主板都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玩。DELL台式机还有把密码写到IO里面的。

网友:
没有见到过

网友:
DELL有这密码跳线,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