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屏LGM190MWW3花屏

楼主(2016-11-08):
不出所料,缺VGL电压,飞线解决。直接看图吧。

补充内容 (2016-11-9 08:46):
有人问如何取点。看第二张图,屏的左下角,有7个小点,8个大点。从上往下数,第七个小点,就是VGL。玻璃基板没法焊接。用飞线,头上绕几圈,上锡,形成一个小圆饼状,贴在玻璃基板上,然后用有弹性的3M双面胶按住...

补充内容 (2016-11-9 08:48):
确定VGL点的方法很简单,飞线接上VGL电源后,在那些小点上一个一个的试,线头轻轻的接触上就行,电流很小,即使接错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逻辑板照一张  来看看   是不是 那一款通病

网友:
基地就是技术好  这种屏幕在我这里一般情况买给垃圾佬了 ~~~~

网友:
焊上去吗?

网友:
这线能焊上吧,,是不是就简单压在那里的

网友:
是玻璃基板的吗,看着像是,能飞上吗

网友A:
楼主说一下怎么取点,也好给你加分啊。

网友:
从哪个电压飞到vgh的

网友:
就是找到这点,能焊上去吗

网友:
焊接点在哪里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怎么取点,也好给你加分啊。

已经详细说明,多谢版主

网友:
上个图,逻辑版的,表示出来更加清楚

网友:
用双面胶时间长了行吗?会接触不良吗,不知道用导电胶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