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1-08):
铭瑄主板开机不显示,无pci插槽无蜂鸣器接口无奈只有换了内存,cpu。换了不显加独立显卡也是不显,开始上电用万用表测cpu内存电压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为0,在测cpu旁边有个八角芯片,型号rt9612B,查了一下这种芯片是集显供电芯片,开始找了,虽然不好找但是还是找到了一样型号的装上去上电接VGA惊喜亮机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经验GET.

网友:
只换了个小芯片就好了!多幸运的.

网友:
非常幸运H61板最多问题

网友:
台式板没有笔记本主板修着来劲,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张相同的板,回头换一下看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

网友:
好了。学了一招,改天试试。

网友:
集显供电芯片坏了!学习了

网友:
呵呵,其实这东西吧,有时候经验丰富,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