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L30/50 LA7871P主板EC焊接断了焊点,求飞线技术帝解决。

楼主(2016-11-08):
QAL30/50 LA7871P主板EC焊接断了焊点,求飞线技术帝解决。

网友:
可提供图纸,给同行维修,有没有能力的飞线帝。修好100拿去

网友:
搞这个板 能收多少钱?我遇到这个板就报废

网友:
一定是上次就补过点的板子.

网友:
没有200别吵戳耳

网友A:
用手机听筒里的线补上   很简单的   用绿漆固定   然后上EC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反正我是做不到

网友:
在放大镜下就能接上

网友:
这个就是考验你的眼睛和耐力了,,,,

网友:
温度没有到 就取 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有图纸等资料
相对手机来说  这个飞线也不是很难

网友:
这么严重,板废了

网友:
掉的有点多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上居然都没有这块主板,楼主有点悲剧啊

网友:
我擦,这板子是用螺丝刀取下来的么?报废了a a  a

网友B:
拆EC拆城这样服了!这个机器是贴标的假机器 我修过 垃圾的很!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说飞线技术好不好  而是板子怎么差修好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掉点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EC拆城这样服了!这个机器是贴标的假机器 我修过 垃圾的很!

同行弄的,哎掉了十多个点

网友:
有能力价格可以好说

网友:
同行弄的,掉了十多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听筒里的线补上   很简单的   用绿漆固定   然后上EC

求飞线技术帝解决

网友C:
最起码上个图吧 你这样说谁能帮你

网友:
这焊盘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哈哈哈,这么多啊,这下玩大了

网友:
就算飞好线,会不会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慢点搞应该能飞上

网友:
图纸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上个图吧 你这样说谁能帮你

图片上来了

网友:
大单了这回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是怎么拆的,有耐心的话,这个还是可以搞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EC拆城这样服了!这个机器是贴标的假机器 我修过 垃圾的很!

好歹也是个三代的板子

网友:
这么多,飞线也不一定稳定,还是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