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M BIOS

楼主(2016-11-08):
华硕N551JM REV:2.0测试OK  放心下载

华硕N551JM REV2.zip

网友:
我有一台加电0.9不动的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BIOS没有刷亮,也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其它,就是集显电压不出其它都齐了

网友:
显卡的型号有不

网友(2017-08-25):
我 的跑1.2 不动  下个试试

网友:
什么CPU显卡的?我的I5.960。显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