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1-08):
故障是内存有波形,而且是不断的重复读取,判断认不到显卡,刷bios依旧,测各条件正常,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上BGA摘掉显卡,XX,8个显存全部爆珠,屏蔽显存的1.5V,改一下电路,集显可以用了,正常,bios里面关于集显独显的选项也消失了。
我这个版本的E535设置有些区别,摘掉显卡或者断掉供电这些都是行不通的,会造成宕显卡不能显示,所以只能改主板的电路来实现。

网友A:
楼主牛,改集显要技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改集显要技术的

是费点劲,自认为还是可以牛逼,的毕竟这个机子没有点位图,零件也没有标识,靠分析图纸的参数来跑电路判定的,顶呱呱

网友:
可以说下 如何改的线路

网友:
楼主 你是怎么想到该显卡的

网友:
确实顶呱呱  。能说下改的那区域电路就更好了。不用直白的说出怎么改

网友:
上个波的图,我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啊?排版也乱啊。

网友:
求分享集显改电路

网友:
分享一下改的地方啊!

网友:
说出怎么改的 大家给你加点分

网友:
经验分享贴就把经验说出来吧,期待中

网友:
尽量还是修好独显吧

网友:
集显挺好不犯毛病

网友:
改集显不用刷bios了吗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改的电路

网友:
改显卡你是改的哪里 哪个供电

网友:
怎么改的期待中。。。

网友:
独立显改成集显,有的拿掉独显供电就可以,但这样的改真的需要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费点劲,自认为还是可以牛逼,的毕竟这个机子没有点位图,零件也没有标识,靠分析图纸的参数来跑电路判 ...

无图纸无点位,改集显,确实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