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屏幕有波纹的泰克波波TDS220

楼主(2016-11-08):
看图,

就是像图上那样,每次开机屏上有几条灰色波纹跳动,调整下对比度就好了,有功底的自己搞下吧。功能正常,通道1的探头接口焊接过,其他无修,再一个缺点就是少了4个旋钮帽,可以无视,也可以淘宝配几个。不带探头,850处理,走淘宝交易。有要的联系Q1613791365

网友A:
这么好的宝贝为什么要出,可惜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不良呢

网友B:
这个貌似屏幕上面的几个贴片电容的问题,LZ可以尝试换了试试,另外这个机器的屏幕后面是电源,发热较大,也是导致偏光膜坏的通病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宝贝为什么要出,可惜

因为我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屏幕上面的几个贴片电容的问题,LZ可以尝试换了试试,另外这个机器的屏幕后面是电源,发热较大,也 ...

高手啊,认识下,交个朋友吧

网友:
顶上去继续卖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