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笨办法,一步步查AOC LE32S18M.

楼主(2016-11-11):
      今天一做监控工程客户拿来一台AOC显示器;我问他啥问题,他说其他都好的,能亮,显示也正常,就是一放声音就有吱吱声。好的,那我先测试一下,是否和客户说的吻合。果然在放歌曲的时候,是能听到嘈杂声。
打开机壳,先用万用表扫一遍主板的主供电12V,5V,3.3V,基本都正常;在用我准备好的两个喇叭进行单独测试,因为有左右声道嘛经过反复对比测试,发现外接出来的喇叭也有这种杂声在里面,且说明喇叭应该是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并不是左右都不好,只左声道在放歌曲的时候有杂声,而右声道没有。打开图纸。量左声道的接口。看看有什么异常;完全量不到啊, 因为这个不是电压,应该用示波器才能量到吧。手上也没有
这种芯片换,怎么我又想到换芯片,不能盲目啊!静下心来
,拍拍脑瓜子,既然右声道输出是好的,那我就把右声道的
东西换到左边来,左边换到右边去
,可是没用啊,还是一样
的现象,那就再想想,既然输出找不到问题,
那就找输入吧。看看他连接到了哪里去。 还有这里 经过对比测量发现问题。
那我们就定心的修电压吧。拆下图中的R702,测量为1K;
其他的R703,R704,R705,R700.在线也能测出阻值
也是正常的。那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还有最后一个就
是NPN三极管,换上过后,电压一样了;

难道真的好了
吗,测试20分钟,客户已拿回去三天没问题。

最后感谢一下这位大哥分享的图纸,祝我修好了板子,这个我在某宝上都没有买到的!

网友A:
楼主很细心,点点的电压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点点的电压差异

谢谢啊,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问题,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B:
分析的很好!一步一步来!

网友C:
修音响的方法,电压比较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好!一步一步来!

是的,谢谢哈,只能一步步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音响的方法,电压比较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