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70装内存不出集显供电还掉电,不装不掉,有修到过请说一下

楼主(2016-11-08):
         此机客户描述装系统解压就蓝屏,客户自己换过内存、CPU、硬盘,能拆的外设也都拆了,还是不行所以从外地发来叫我修。我接手上电看电流上到0.2就反复掉电重启,把板子拆出来一看原来客户cpu座都没有卡好。既然拆出了板子就把贴纸都撕掉,仔细看下外观,发现CPU供电有一个铁皮上管已经烧黑了,吹下后发现连焊盘都烧焦了,只能刮干净后补点,再上绿油,在紫外线灯固化后,把上管和下管以及驱动芯片全换掉,在确认焊接OK后上电后亮机,并且用示波器打了上下管的G级和电感前的波形发现电压值和频率都正常。可随知多点了几次发时电流上到0.8后马上就掉电到0.2后两秒后掉到待机,再开再掉。心想可能是刚换的那组上管或是芯片有问题,反正CPU用一项供电也能点亮,于是把刚换上的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又都拆了,结果悲剧的还是一样的故障,尼妈客户之前也没说这个故障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主控芯片NCP6131也换了,我去还是一样,一上内存就掉,不上就不过内存不掉,像是不出集显供电引起的掉电,但是内存的主供电、VTT供电、vref,SM总线也都查过没有异常,就连CPU内存模块也查了没有发现问题。这时才想到换个CPU是I5的,还是一样,再换个内存,好了,上面内存槽用刚换上的二G内存就能点亮,试了多次只是偶尔会掉电,但是装下面的内存槽怎么点都是掉电,又把原来的CPU是I3换上去,不管装上面还是下面的内存槽都是掉电,也就是说只能用那个I5的CPU和那个二G的内存并且要装在上面的内存槽才能点亮。百思不得其解啊,再换个BIOS芯片刷上程序不过内存,这机BOIS还得用原型号的BIOS芯片MX25L326E刷才行,于是在台机板上找了一个刷上下载的程序还是同样故障,期间也用示波器抓了内存排阻上的波形,发现掉电的同时内存AD线波形已经比较密集了,所以估计是内存已经过了,现在只知道电流掉到0.2的时候CPU供电消失,其它供电都还在,而且掉电是PCH主动拉低了SLPS4#和SLPS3#大概2MS左右又抬高,所以造成S3和S0供电以及PG信号也都拉低后再抬高,CPU供电的VRON虽然还有,但是由于CPU svid消失所以造成了CPU供电的消失.......  本人所测得和机器的故障描述也就如此,希望修过类似故障的高手看到后能给于大方提示,在此感激不尽!!!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补充内容 (2016-12-1 13:22):
我的V370其实是好的,就是不装COMS电池第一次会自动上电不过内存掉到0.2过几秒再掉到待机,这时再按开关就能点亮的,今天换了主板才知道,没用开关啊,主要是之前换了一个CPU和内存就能亮给误导了!悲催!

网友:
遇到好几个装内存就掉电的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要看它有没有过内存啊,过了内存才出集显电压的,老师说.可是我也是过不了这道坎.还在摸索中.

网友:
可以换个PCH试下

网友A:
感觉U挂的可能要大, 一般是时序是cpu先读取bios 再自检内存 然后再出集显供电,cpu供电出问题  cpu挂的可能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U挂的可能要大, 一般是时序是cpu先读取bios 再自检内存 然后再出集显供电,cpu供电出问题  cpu挂的可 ...

U好的,而且也换过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U挂的可能要大, 一般是时序是cpu先读取bios 再自检内存 然后再出集显供电,cpu供电出问题  cpu挂的可 ...

已经换过U了啊

网友B:
我今天修得B470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也是上内存就掉电,不上不掉电!不上内存有CPU供电,因为是集显的板子电流0.6几不动,上内存的话一出CPU供电吼准备出集显供电了就掉到0.12了,然后掉回待机状态,可继续触发,但是掉电!CPU供电芯片也是NCP6131的,上下管也是乌龟壳的铁皮管,还有小八脚芯片ALE控制芯片,整套全换过了一样掉电,BIOS也刷了一样掉!!!CPU和内存也全换过,不行!!!修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看看有无高手来解答!命苦按这种看了下好多贴都是刷BIOS好的,看来咱合成ME试试看了

网友C:
不装内存不掉是因为装内存才会跑马 现在要跑马掉电问题 刷BIOS 呀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内存不掉是因为装内存才会跑马 现在要跑马掉电问题 刷BIOS 呀

刷了,而且用一个I5的CPU放在上面内存槽就能点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修得B470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也是上内存就掉电,不上不掉电!不上内存有CPU供电,因为是集显的板 ...

我的用一个I5的U和二G内存装上面内存槽能点亮,装下面的内存槽就不行,BIOS合成了行不行??

网友E:
BIOS刷下试试,多换几个,论坛下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F:
cpu供电波形怎么样 会不会是座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波形怎么样 会不会是座子问题

幅度和频率没什么异常,座子问题不可能换一个I5的CPU就能亮吧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刷下试试,多换几个,论坛下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不好也能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用一个I5的U和二G内存装上面内存槽能点亮,装下面的内存槽就不行,BIOS合成了行不行??

合成ME一个球样!无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合成ME一个球样!无解

你的机器铁皮有没有烧或是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器铁皮有没有烧或是短路呢?

啥都没烧!!返修的,之前修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烧!!返修的,之前修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就成这样了

之前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用一个I5的U和二G内存装上面内存槽能点亮,装下面的内存槽就不行,BIOS合成了行不行??

兄弟,你的B470是不是自动上电测试的?电流掉到0.12有没有等它掉待机再按开关试呢?我的V370其实是好的,就是不装COMS电池第一次会自动上电会掉到0.2过几秒再掉到待机,这时再按开关就能点亮的,今天换了主板才知道,没用开关啊,主要是换了一个CPU和内存就能亮给误导了!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