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Intel)600P系列 256G M.2 2280接口固态硬盘怎么安装系统?

楼主(2016-11-08):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要安装系统说是按照到,英特尔(Intel)600P系列 256G M.2 2280接口固态硬盘,我查了下资料说是不可以在PE,GHOST下安装,不支持SATA安装,支持WIN8.1和WIN 10系统!现在这个不会安装,请朋友们有安装过的帮忙!

网友:
用安装版安装就可以了
速度挺快的

网友A:
现在还有GHO不了的机子

网友:
虽然它是固态硬盘,但对于安装系统来说,它与普通盘没有区别,

网友:
固态硬盘,用安装版安装,分区,装系统,也挺快。多收费,也是好事。

网友:
和正常的机子一样装就行了呀。

网友:
一样的装,这是pcie接口而已吧

网友:
卖吗,我会装,UEFI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有不能ghost的机器啊

网友:
安装的时候加载驱动

网友:
高级货  还没碰过

网友:
用安装盘。或者下个win8安装版的,直接解压到U盘也可以启动安装

网友:
安装版直接安装就OK,很简单

网友:
下载个MSDN的系统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GHO不了的机子

很多!以后你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能ghost的机器啊

现在很多新机器的PCI固态都不支持GHOST了! 要用UEFI模式装! 之前遇到一台Y700加固态就研究很久才装进去

网友:
昨天装PM961也是 PE无法识别硬盘 ,安装方法是下载win10镜像iso,找一个FAT32格式的硬盘。把下载好的win10解压到U盘,插U盘到新机器 开机 会自动进入安装界面 硬盘速度挺快 鲁大师近5w分

网友:
应该是一样装   楼主你试一下

网友:
只是提个建议:实地一堆老师,还有大票的高手 ,楼主浪费资源啊

网友:
以后nvme的SSD将大批到来

网友:
用WIN10原版的镜像系统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