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

楼主(2016-11-08):
原主机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CPU、电源风扇都不转,经测量待机绿线紫线电压正常,但触发后3.3V、5V、12V都没有出来,既然这样,机箱电源指示灯为什么亮了?而且长按开关可以关掉指示灯。换了一个旧电源上去,一切正常了。完了把这个航嘉电源拆开。这电源比较老,主板插口只有20PIN,没有SATA接口。但加了一下各电压功率,额定功率接近300W,应该还可以用,就想修修看。不愧是航嘉牌子,里面做工可以,用量充足,重量很重。所有大小电容完好,外观没有异常。短接绿黑后,KA7500 4脚 没有被拉低,这应该就是问题所在。跑线麻烦,就把绿线和4脚飞线直连,看看怎样。短接绿黑正常启动了,所有电压正常。但放开绿黑,电源仍在运行,绿线始终被拉低。捣鼓了一会,不想修了,就把飞线拆掉,装起来。奇迹出现了,短接绿黑电源启动了,各电压正常,放开绿黑运行停止。电源好了。吹风机彻底吹了一下,测试了大半天,至今都是好的。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款电源貌似给山寨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貌似给山寨似的

里面情况我知道了,外面贴什么不重要了。

网友C:
过段时间又会出问题的

网友D:
楼主传张电源内部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情况我知道了,外面贴什么不重要了。

上个图 看看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段时间又会出问题的

恩 估计会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传张电源内部图片......

是的 支持上图 新手好学习下

网友F:
KA7500的4脚虚焊,被楼主焊好了。还有潮湿漏电,只要多试试,好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传张电源内部图片......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已经装好了,害得我又拆开拍照,你要出劳务费。
这电源还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KA7500的4脚虚焊,被楼主焊好了。还有潮湿漏电,只要多试试,好了就行。

印象中4脚没有虚焊迹象,好像是4脚先拉低,然后又拉高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已经装好了,害得我又拆开拍照,你要出劳务费。
这电源还是好的。

算准了楼主是个好人,不会拒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估计会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支持一下,楼主应该再带载多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已经装好了,害得我又拆开拍照,你要出劳务费。
这电源还是好的。

看内部做工,是正品,就是比以前缩水了。

网友G:
  貌似百盛是航嘉下面的低端电源品牌,相对航嘉主品牌的做工自然一般,当然本身的研发能力也和其它国内厂商一样比较弱,不管高端低端的产品,做工算不了上乘,只是咱们见多了各种山寨垃圾电源,才觉得这百盛也是个不错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貌似给山寨似的

这个电源应该是随机箱带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已经装好了,害得我又拆开拍照,你要出劳务费。
这电源还是好的。

看样子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4脚没有虚焊迹象,好像是4脚先拉低,然后又拉高保护。

是不是相关的三极管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百盛是航嘉下面的低端电源品牌,相对航嘉主品牌的做工自然一般,当然本身的研发能力也和其它国内厂 ...

随机箱带的电源都不怎么样。价钱在那放着呢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些输出线有虚焊

网友:
也可能是灰尘造的妖!

网友:
不是正品,是贴牌,
修上就是好样的

网友:
重新把芯片都焊接一下

网友:
可能低压电路上面的触发电路有虚焊了补焊一下咯航嘉的低端电源都有这些小毛病的啦适应一下啦

网友:
有可能那个电阻不稳定比较器没有开启主电源的启动

网友:
电源坏多半是灰尘蟑螂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