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3V短路求教

楼主(2016-11-08):
la-9981p   3v 短路 已拆上下管+51225+PL100后,对地值还是0.006.      还有能引起对地值小的地方吗?5V侧正常

网友A:
后级电路还有短路吧

网友:
补充一下   把拆下的都装回   对地值还是0.006的情况下   +3VALWP实测2.7V    芯片很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路还有短路吧

后级 也是0.006   但是断开电感跟节点了  前级也是0.006.。。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 也是0.006   但是断开电感跟节点了  前级也是0.006.。。就不明白了

你芯片拆了吗??

网友:
搞不好是后级短路烧了芯片

网友B:
拆了,连同上下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了,连同上下管

那不可能除非PCB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可能除非PCB短路

现在就是碰到这么奇葩的问题,很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碰到这么奇葩的问题,很纠结

或者仔细看看哪里是不是还有锡连起来的 一般来讲没有这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仔细看看哪里是不是还有锡连起来的 一般来讲没有这可能的

连锡不可能了。还有一点就是对地值都这么小了还能输出2.7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锡不可能了。还有一点就是对地值都这么小了还能输出2.7V的电压

那有可能微短路

网友:
烧鸡  电流0.144

网友:
3/5v短路不好修啊,特别是微短,查死人

网友:
烧鸡大法呀 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难道是板层短路,再说电感的前后都短路吗,有点奇怪啊

网友:
断开了 电感后  3.5V 芯片还是0.006的值 那么就是芯片这边的问题了。  楼主可以试用一下 烧鸡大发   3.5V 发烫就换吧。

网友:
楼主整好了没?到底啥问题?

网友:
PC101拆了吗,不行加电烧板

网友:
把3V 的芯片  上下管  电感都拆了在量

网友:
  都拆掉的 就只剩下这些 了 查查电容之类的吧

网友:
为什么不点火

网友:
拿电源烧鸡,电压在3V以下,摸摸哪里发热

网友:
烧鸡     烧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