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打电话对方听有杂音严重

楼主(2016-11-08):
6p打电话对方听有杂音,而自己听到是正常的。试了录音和微信这些,都是正常的。换过尾插不管用,估计问题应该是信号发射电路的问题了,具体在什么地方,找不到,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发射电路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这个可能性是挺大的,如果是电容漏电短路之类的,还好查一些。如果是无容量就麻烦了。声音是有的。只是不清楚。而且对方听到的电波声很大。

网友:
不会修苹果手机 呀 帮不了你

网友:
没修过,不过按原理来说, 不可能是发射电路,应该是声音调制到载波时出了问题

网友:
修一下射频电路吧

网友:
先音频编解码电路---再重装基带CPU或打值基带CPU到主CPU线路

网友:
应该是声音调制到载波时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打电话试用免提和听筒看是否有变化。还有可以试一下微信QQ打电话,试一下免提和听筒是否有杂音。还有换个人试一下不要是别人手机问题的。还有你的信号是否稳定。免提和听筒可以测试是否是麦的问题。用微信QQ打电话可以测试出来是否是射频部分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描述一下是怎样的杂音

网友:
可能是音频编解码芯片坏啦

网友:
截个图看看啊

网友:
如果修改触摸芯片,很可能是大音频虚焊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