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内存供电这个波形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08):
时亮时不亮,亮了也进不了系统和PE,亮时可以测到内存有坏道(内存确定是好的)。。
CPU换过。

量电感处波形如下,怎么后面还有个尾巴的啊?

量电容处 1.5V波形很平滑,和直线差不多,能说明供电是没问题的吗。。  是不是可以无视这个供电问题。
场管换过还是一样的,电源IC找不到同型号的换。

网友:
你不要拉那么开 这个看起来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像吧,我对示波器波形也不懂

网友:
滤波电容处如果是平稳无咋波的话 可以先忽略

网友:
是场管 G脚上的波形吗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波形吧

网友:
这是阻尼波   算正常的

网友:
阻尼振荡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