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D3触发掉电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08):
技嘉p75-D3 REV:1.0接修故障为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而且不能再次触发,找各大供电和MOS管都没有发现短路,上论坛下图纸和点位按时序查找原因,找来找去指向IO和PCH,PCH就算是坏了也不想换了,在断开和IO相连元件找原因时,偶然看到IO边上的排阻,822的,想起华硕的822果然一样,822坏了,于是在图纸上找822的作用,原来如此。换了822后板子修复。看来822对谁都一样啊,不止华硕

网友:
又是排阻坏了||||???

网友:
以前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今天看到了

网友:
技嘉老板问华硕老板了  822在哪买的  技嘉也去买了些

网友:
温控电路中的,怪不得掉电不能触发.

网友:
温控电路引起的掉电不能触发,楼主又帮我引伸一条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822是各位的福音啊呵呵

网友:
找来找去指向IO和PCH怎么找的啊,楼主透露下

网友:
822看来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双十一了,我也赶紧下单买一盘822回来,专修华硕跟技嘉板去,告诉兄弟们,看见822的话宁杀错勿放过

网友:
看来这个822的问题很多啊,下次看到同样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温控部分有问题一般也不会影响不能再开机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十一了,我也赶紧下单买一盘822回来,专修华硕跟技嘉板去,告诉兄弟们,看见822的话宁杀错勿放过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822规格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排阻一边是基准电压 一边是温控信号是吧

网友:
822这几天都是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822规格不一样啊

型号不一样的,代码不一样,也有得卖的,多买一圈就行

网友:
822问题要全市场开拓了

网友:
蒙对的吧!

网友:
很好,822电阻经常坏

网友:
822不是一般的爱坏啊

网友:
按楼主的问题描述,应该不是822排阻坏了,这个问题换排阻应该是不会好的
可能会出现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