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型号L98 M9WGL5

楼主(2016-11-08):
刚拿到这个显示器,显示正常,用半个多小时后,屏幕就出现横着的,抖动白色条文,但是图像正常显示,搞了半天,也不知道那里问题,各位前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不行了!软排线与玻璃体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这型号机器我修了很多,这种几乎都是屏。你要不放心,找块通用主板烧一下看看。

网友:
先把屏线插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没救了。

网友:
能使用30分钟,也许还有希望。

网友:
楼主图片都没发出来,你们就肯定说是屏坏了吗,如果驱动板供电不良,也有这故障,最好自己代换试试

网友:
有可能 屏的问题

网友:
先找个通用驱动板代换排除一下屏,要是屏没问题还有修的价值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