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日版卡贴机 刷机报错48

楼主(2016-11-09):
机子先前是ios10以下的内置卡贴机,误升级ios10以后不读卡。
再次重刷后,因为不读卡的缘故,定在激活界面无法激活。
于是拆掉内置卡贴,已焊好卡座第一脚,没有把卡座旁的元件DZ101_RF焊回去。
换成外置卡贴,故障依旧。
点击了在激活界面第一页右下角的叹号看了看,有IMEI。
再一次刷机,结果Itunes报错48.
翻了一下有关资料,这个错误代码的解决方法极少,以及故障范围的定位也不太确切。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
如果没有卡座旁的DZ101_RF这个元件,会不会导致刷机报错48?
还是正如其他帖子所说的:刷机报错48 必须重写码片底层?还请各位分享一下报错48的解决方法,谢谢!

上图红色画记的部位是元件DZ101_RF所在位置。

网友:
先把这个元器件补上去看看吧

网友:
4s 报错48是要修复码片就好,5代也有可能

网友:
要是缺件就先补全该有的原件

网友:
还是还原缺件后在观察一下稳妥

网友:
把件补回去在刷

网友A:
好烦每次报错,的。基带坏了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烦每次报错,的。基带坏了就扔了

与其扔掉不如送我更好。 多做善事好人会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