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N REV:1.0 通病不上电

楼主(2016-11-09):
按下开关有电源指示灯会亮不上电,待机1.2电压没有 此处电容有问题。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这应该是AMD的机子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有碰见过

网友:
简明扼要,不错

网友:
我没看懂啊

网友:
是桥的1.2v供电吗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没修到过,以后留一下,现在看不懂

网友:
论坛里就缺这样的好人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的吧。。

网友:
供电滤波出现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就会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都是 电荣的问题

网友:
如何判断是电容出问题呢?

网友:
是短路还是不良?

网友:
3,5V待机的滤波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