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25 没有待机

楼主(2016-11-09):
SMC_S4_WAKESRC_EN 这个信号 产生条件
A1425 电源头灯不亮 3V 5V 没有电
更换 SMC 有3V 了 电源头灯先亮了 绿灯 2秒后 亮了 黄灯。 但 5V 电压 没有 触发 开关 有电 但不能 触发
请教
苹果

网友:
查下SMC的其它条件正常不?

网友:
按不触发来修 查下 SMC的触发条件

网友:
先查条件 那些不正常的发出来 我们给你研究研究

网友:
应该还是条件不正常,苹果都有通用时序

网友:
5楼 大师 请教一下 通用时序 行不? 多谢

网友:
你换是 SMC 是完好的吗

网友:
smc要拆机的才行吧

网友:
会不会是换的SMC有问题

网友(2018-08-14):
这个板子的料板好像不好买吧 前段时间来了个1425也是怀疑smc坏 买不到好的料板放弃了 还是考虑下是不是SM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