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小白前来求教。

楼主(2016-11-09):
  我女朋友的手机,昨天用着用着就黑屏了。然后再也开不起来。我不会修手机,没办法在家里看不了电流。然后用数据线接电脑。
显示以下:

打了个电话问下朋友,他说能认到这个是因为底层丢失,造成了黑砖。
他说找人写下底层就可以,请问这个写底层麻烦吗?大概收费多少钱。
  忘记了是三星手机

网友:
刷机不行吗

网友:
机子本身有问题吧,等着你怎样搞好

网友A:
能显示,用这个软件刷,再找个官方包

网友:
机器现在不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用这个软件刷,再找个官方包

机器不能显示,刷机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能显示,刷机能行么

不显示,刷不了

网友C:
这个我也不会  帮你顶下吧

网友:
应该是字库丢失了。我发了字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会  帮你顶下吧

底层丢失,我发了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丢失,我发了字库

新字库自带底层?

网友A:
新字库肯定不行,没专业仪器写,拆机旧字库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字库肯定不行,没专业仪器写,拆机旧字库可以,

买的写好的。

网友B:
新字库到了不过我不会吹,直接掉点了好多放弃了,。买了块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字库到了不过我不会吹,直接掉点了好多放弃了,。买了块板子。

emmc的存储芯片有很多无用点,掉的有可能是空点或接地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mc的存储芯片有很多无用点,掉的有可能是空点或接地点哦

最关键是中间的点都被我翘掉了。。

网友E:
这个可以拆硬盘也就是字库出来重新编写,也可以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拆硬盘也就是字库出来重新编写,也可以更换!

买了个新的写好的。全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新的写好的。全掉点了。

主板上的点吗?

网友B:
是的,我芯片都发回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芯片都发回来了。

补点就好啦。空点不用管,补有用的点就行啦。

网友F:
恶补咯,,没别的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补点就好啦。空点不用管,补有用的点就行啦。

基本上都掉了没办法了。放弃了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恶补咯,,没别的招了

太难补了。直接发了新主板回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掉了没办法了。放弃了换板子了。

安卓机板子便宜!

网友G:
跟我一样,修不好就换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安卓机板子便宜!

120块钱,还带摄像头,不过为何换完板子摄像头不会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我一样,修不好就换板啊

手机我是小白,修之前就做好换的打算。我的刚好也是自己的无所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20块钱,还带摄像头,不过为何换完板子摄像头不会对焦。。

有个对焦电压的,最后出来的,你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对焦电压的,最后出来的,你查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摄像头本身的问题,我换回原来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