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进水求助

楼主(2016-11-09):
朋友送来一笔记本华硕的型号是Y581C板号是X550C REV2.0.拿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触发电流到0.20掉电,再触发干翠就没反应了。无意中在开关常按下时,IO旁边的UP1589Q烫手。进水是从SD卡插槽那里进的。请教大师怎么查?还有图上镊子指的地方有个电阻也没有了,谁能告诉我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
找点位,点位图上都有的,

网友:
恩恩查查点位图

网友A:
点位图  找到了吗      没有  联系我   我有

网友:
触发掉电不能再触发,是短路保护,先烧机,把短路的烧出来换掉再说吧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进水的是内存颗粒进水腐蚀了,重植就好了

网友:
哪里有点位图啊,谁能传个上来啊
谢谢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看看有没有掉件腐蚀件,前几天也整个进水板,有个小电阻掉了,不知道多大的,试了五六个才试出来。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一台进水机,联想G50-70用洗板水洗了洗结果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  找到了吗      没有  联系我   我有

能不能传给我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进水就麻烦了,没点位没图纸

网友B:
点位图  找到了吗      没有  联系我

网友:
没点位说个毛啊。自己去下一个。

网友:
是不是后端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电阻是100K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么麻烦,换板吧

网友:
找图纸,图纸上都有

网友:
点位图有的,自己看看把

网友:
ASUS的机器修起来真是不怎么好修。。

网友:
点位     论坛 也该有

网友:
先折了损坏件,再测该部位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  找到了吗      没有  联系我

在吧,能不能奉献下你的点位图啊

网友:
十分感谢15楼的同行。我也是来求助的,要是有点位图和图纸也不会来这问你们了。要是多位15楼这样的同行就好了。再次感谢15楼

网友:
十分感谢你的点位图,我下了没用上。十五楼告诉我了是个100K的电阻,我换上就好了。

网友:
自己在论坛搜索下 有点位的 对照点位看下就知道阻值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像有点位 查条件吧

网友:
这个查看点位图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位图的。、

网友:
不是大面积进水 都是有把握修好的

网友:
点位图会告诉你的

网友:
找点位图看看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