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开机白苹果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09):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

图1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客户描述】:

图2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插上数据线充电能开机,但是没有电流。先修充电问题,拆机后测量尾插,发现尾插35脚PP3V0_LAT_CONN供电短路。通过点位图发现是供电PP3V0_TRISTAR供电有问题,这路供电到USB管理芯片U4500,电源IC;还通过保险L5408_RF到U5411_RF,还有几个电容。知道这路供电所连接芯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U5411_RF有碰伤痕迹。如图:

图3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测量旁边电容短路,直接抠掉还是短路。拆掉转换供电保险L5408_RF,如图实际位置:

图4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再测量C5403_RF C5404_RF这路供电对地阻值还是为0,看来是芯片U5411_RF坏了。更换后短路故障排除。开机进系统,充电也正常。测试图:

图5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图6 Iphone 6s开机白苹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牛逼呀 必须要顶一下。切入点正确少走弯路

网友:
婴儿般的问题

网友:
维修技术牛逼,字写的也很漂亮

网友:
不错的技术,维修手机就要细心,耐心

网友:
先修充电 切入点很好

网友A:
学习了,手机感觉比笔记本难

网友:
这就类似于u2的故障

网友:
不充电,又白苹果基本上都是U2问题。两个问题都集中到U2上了。肯定先换U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手机感觉比笔记本难

手机理论简单,手工难。

网友:
显微镜确实好使,维修起来轻松多 啦。

网友:
磕碰造IC短了!!

网友:
牛人一个啊,观察能力强悍

网友:
2楼说得对,切入点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捡钱了啊

网友:
修的很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