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2010款 板号820-2879-b关不机

楼主(2016-11-09):
a1278 2010款 板号820-2879-b关不机 系统里点关机,屏幕黑了,但机器风扇在转,供电都在,刷过bios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从时序反向找,,,,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反推,看哪个电压没掉下去

网友:
按时序查,从风扇供电推查

网友:
按着时序反推吧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

网友:
这故障倒是挺新颖!台式机多见的现在在苹果本本上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