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ELARD_SB_IID 开机一会就暗屏

楼主(2016-11-09):
ABELARD_SB_IID 开机一会就暗屏 死机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完全找不到 原因啊  显示屏还没问题   图纸都没有   谁遇到过啊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呀 国外的?

网友B:
看看屏幕的供电开启全不,还有磁控开关坏了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呀 国外的?

清华同方

网友:
暗屏时,测下背光的参数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幕的供电开启全不,还有磁控开关坏了没 ,

图纸都木有  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幕的供电开启全不,还有磁控开关坏了没 ,

没图纸 怎么找着几个- -

网友C:
测下LID,直接看亮度控制的电压,如果没有直接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LID,直接看亮度控制的电压,如果没有直接拉个

没图纸怎么破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器啊,没见过

网友C:
大哥屏线接口是一样的撒,直接拉个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器啊,没见过

新机器清华同方  五代 I7 的 节能U

网友:
哇,好新。我现在笔记本都和少见到了

网友:
暗屏查下条件啊

网友:
是 暗屏死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屏线接口是一样的撒,直接拉个3.3

是 暗屏死机= =

网友E:
先换片屏,屏好的话就测19v 和2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片屏,屏好的话就测19v 和2个信号就行了

屏没问题 暗屏死机

网友F:
   ABELARD_SB_IID??暗屏 司机  是否和显卡等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ABELARD_SB_IID??暗屏 司机  是否和显卡等有关

定点暗屏  每次开都是一样秒数

网友G:
屏19V切换管有没有问题
xs155
已送经售后了=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19V切换管有没有问题
已送经售后了= =

网友:
你那机器应该是LID问题,我手上有一台,也是LID问题,但是我的更加麻烦,LID对地短路啦,没图纸,正在满板子扫荡中,好郁闷

网友:
先把霍尔元件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