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7512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11-09):
今天接到一块V星主板可以触发不跑码,转一会停了有开始转了,拆下铜管看到正方形的五个芯片是mos管吗,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如何去测量以及他的好坏呢各位大神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图不很清晰在补发一张

网友:
换cpu刷blos加焊北桥无果

网友:
mos管是不是在背面,没看过这么多脚的mos管

网友:
是MOS管,你通电断电瞬间量量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供电条件没够吧,,,, 不像不跑码噢

网友:
其实V星的原理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