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充电大电流 求助

楼主(2016-11-09):
昨天接了一台机子    联想Y470,。拿过来时用客户的电源试着 可以出发开机   但是没有显示 ,之后用我的电源表带电池接电  就会大电流  如图
大概过8秒左右    就不短路了

待机   正常    然后开可以正常 充电  有充电电流
就是   这么个情况

充电的问题我先不管
单板 开机 电流上升到1.3几    可以显示  无背光
拆机 测量发现屏的19V供电  接地   将19v的滤波电容和0欧的电阻换掉
开机可以显示  平等也正常了
然而   充电的问题一点头绪也没有

单板可以正常开机
先接电源适配器再接电池 也不会短路
然而 先接电池  再接适配器 的话就会大短   ,而且持续8秒左右就恢复正常

不知道从哪里修好了   希望有大神出来释疑

网友A:
充电芯片,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和电池

充电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先接适配器再接电池  可以充电的

网友B:
保护隔离管 有一个是不是穿了 之前遇到过 不是电池隔离管

网友C:
保护隔离的第二个P管,你量一量!

网友:
通病,修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管 有一个是不是穿了 之前遇到过 不是电池隔离管

是的  第二个管子烧了,换了一个  可以了   之前摸着发烫    因为大电流  所以没有多想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的第二个P管,你量一量!

刚刚换了 一个  确实是他的问题    好了  谢谢了

网友:
搞好了,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第二个管子烧了,换了一个  可以了   之前摸着发烫    因为大电流  所以没有多想 ,谢谢了

修好就行  遇到过一次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坏了吧

网友:
肯定适配器与电池串电了,

网友:
这机器短路之后 保护隔离管子容易坏 装起来之前一定要电池和适配器都试一下没问题再装 不然还得拆

网友:
先接适配器再接电池  可以充电的

网友:
公共点的MOG管更换试一下。

网友:
肯定是MOS管坏了。要嘛是充电MOS管,要嘛就是保隔那一路,没几个,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觉得电池有问题

网友:
还是有隔离管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有管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