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09):
开关针3.3v 但是不触发 io第101脚没有3.3v  换过io  加焊过桥 coms跳线应该是没有电的  我以为应该是有电的  从电池肖特基二极管那飞了一根线到coms跳线12脚 还是不触发  最后还是认真查待机条件

网友A:
RSMRST的上啦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的上啦电压没出来吗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换了反正就有了  io给桥的待机好信号

网友B:
不大明白,我有2片联想H61还没有弄好。这几天修了好多昂达,华硕,七彩虹的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我有2片联想H61还没有弄好。这几天修了好多昂达,华硕,七彩虹的都是BIOS问题

也是不触发吗

网友:
这种板COMS要开启来才有3.3V的

网友:
大多都是六角,,几块都是这问题,,,只能改电路,,一个板30-40块,,专门买个芯片都要亏本,哈哈

网友C:
你拍照的第一个芯片,好像待机是不出电压的噢

网友:
恩 有图纸就好搞点

网友D:
我有一个板也是差不多故障也是联想h61的!没图纸!我就跑线路。发现在ATX电源旁边的一个P沟道的管子坏了没有3VSB我就把它取下来直连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拍照的第一个芯片,好像待机是不出电压的噢

不出吗?。。。。。。。。。

网友:
COMS要开启来才有3.3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出吗?。。。。。。。。。

我记得是不出的,,好你是受几个P管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不出的,,好你是受几个P管控制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047-1-4.html   看看吧

网友:
大多都是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板也是差不多故障也是联想h61的!没图纸!我就跑线路。发现在ATX电源旁边的一个P沟道的管子坏了没 ...

一般都是直连的。

网友:
是啊。再找管子太麻烦了。能直连就直连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高级 高级 就是高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了修起来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
现在,修主板不值钱了

网友:
开关针应该是5V才对吧?

网友F:
联想的板子超级难修
八块腹肌功夫好
确实是 前两天又遇到一块联想g31的板子 又是不触发 难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板子超级难修
确实是 前两天又遇到一块联想g31的板子 又是不触发 难修

网友:
品牌机不按套路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