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9 5470合成BIOS 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11-09):
人品保证,绝对开机快,下载好用加点下载分,谢了 DELL 5470 5439

网友:
下了几个了,试一下你的,

网友A:
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过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过楼主了

你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示吧,刷了不行应该不是bios问题,这个bios我用过几台了

网友(2017-03-17):
我来试下   如果可以 我说一下

网友:
ME是多少的?合成的也要对上ME号

网友(2017-04-28):
下个来试一下,我的也是刷别的后开机慢,原来是按开关掉电,下了个后能显了,就是太慢

网友(2017-07-23):
这个bios可以用把  下载好多个 就是不能用 开机卡

网友(2017-10-18):
下个来试一下,我的也是刷别的后开机慢,原来是按开关掉电

网友(2018-02-26):
一般来说,换新片加上管,就行了,,,,

网友(2018-04-18):
这个可以用。本来开机触发掉电,刷了一个可以亮,但是触摸板用不了,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