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X450CC,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6-11-09):
总是靠着签到赚分。入不敷出啊。今天就抽出时间发表一下

版号X450CCrev2.3机器有电图没图纸。烧出洞的地方正好3/5V供电的19VIN供电。测量了下3V/5V的对地对地既然都正常。有信心维修啊
之后就是漫长的清理水过程了。省略吧。XXXXX骂了一遍又一遍

兄弟们有分的赶紧给我来点吧。初中文凭。写不出个好湿来

网友:
可以换根小点的线,工艺不过关

网友A:
再稍微描述一下。up1589Q的周围都是水。电阻好多都发黑了。直接全部换掉。麻烦了一点。对的起自己。
原本客户来的时候是直接要换板的。好说歹说的让他留下来修看看。也只是抱着修看看的态度。不认为自己有多厉害。但是至少我还是要努力一把

网友B:
正常使用才是硬道理,弄得再好看不能用白搭!

网友C:
修好就不错了,这样的板子好多人一看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才是硬道理,弄得再好看不能用白搭!

客户看到会不会杀人麻烦赏点分吧。多不容易啊

网友:
线太粗了 不好看

网友D:
直接换板子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子  方便

三代I5的板子一片要多少了。你觉得客户会换板吗

网友E:
表示支持鼓励发帖,但通病必须加权限

网友:
板层短路啊

网友:
是啊。高电压烧不出来。直接00的。只能整路舍弃不用。另外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才是硬道理,弄得再好看不能用白搭!

主要维修的价格客户能接受。换板的话就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不错了,这样的板子好多人一看就放弃了

有被上家拆出来看过。客户过来就说上家要换板。问我换板多少

网友:
可以,,啦,,能修好都不容易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是啊,线可以找那种小一点的麻,

网友F:
三根线 跨度好大    下次可以尽力缩短飞线的长度

加分了 测试稳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根线 跨度好大    下次可以尽力缩短飞线的长度

加分了 测试稳定就好

电图查看了都没近距离的。而且整个5VS都是短路。有到的地方都只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示支持鼓励发帖,但通病必须加权限

看样子你是学习到了这个通病了、、、、、、、、、、、、、、、、、、、、、还加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稍微描述一下。up1589Q的周围都是水。电阻好多都发黑了。直接全部换掉。麻烦了一点。对的起自己。
原本 ...

已经很厉害了  给你加分

网友:
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进的有点多啊。。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子  方便

这板 接近1000吧 I5的话 前段时间刚换一块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粗糙哈哈。 不过 修这种机器最怕就是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