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不能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9):
华为Ascend G7不能触摸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不能触摸

  二、过程分析

  1、首先确认故障,开机后滑动屏幕,不能解锁,为触屏故障。

  2、将整机升级到最新软件,故障依旧,排除软件故障。

  3、检查J2001的外观,无外观不良。

  4、测量J2001 PIN23,25脚的二极体都为0.48属于正常值。

  5、测量J2001 PIN31脚的二极体为0(对地短路)。

  6、查看电路图,J2001 PIN31脚是直通U801的,判定U801本体损坏。

华为Ascend G7不能触摸故障维修 图1

华为Ascend G7不能触摸故障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

  更换U801,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