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块笔记本坏屏!!

楼主(2016-11-09):
如图 要坏的或者是碎的 同型号的  只要背光是好的就行 有的兄弟说话  站内回 或者加Q 397484035

网友A:
随便找一块烂屏,背光亮的,改就可以了

网友B:
移花接木啊 只要你原屏的背光条是好的 从别的坏屏切个高压部分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随便找个屏只要灯线接口一样的,剪块板飞两个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块烂屏,背光亮的,改就可以了

背光灯条坏了  有的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花接木啊 只要你原屏的背光条是好的 从别的坏屏切个高压部分过去就可以了

高压部分是好的

网友:
那只有换成个框架了,我也有3片屏要换,

网友:
我有一大堆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