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88按开关上电不跑码再按复位跑码亮机

楼主(2016-11-09):
拿到这板子如图
上电不跑码供电时钟都有,嘿,这估计又是蛋疼货,板子又是这么老,没办法,没事做了,就慢慢修喽,上论坛看下,都说小蚂蚁IO问题,好吧,那就果断换,结果很失望,接下来冷静下,想想这应该是供电先出来不按时序走吧,好,不管,测CPU供电EN

好家伙发现了,这不受控,电阻焊盘氧化了,接下来你懂得

网友A:
拆掉他!让他不控

网友:
呵呵,这个故障很好

网友B:
我想知道没有EN,就不会复位,,,怎么会不跑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没有EN,就不会复位,,,怎么会不跑码呢,,,

不跑码就是主板没有复位

网友:
还以为你说的多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没有EN,就不会复位,,,怎么会不跑码呢,,,

呵呵   EN是一直为高的  按开机是有复位的  不是不出供电  说得太明白我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他!让他不控

这电阻焊盘腐蚀了  就造成这个现象额  以前修的可以让他不受控可以  这板子不行

网友:
有些板子拆掉不装会引起时序乱

网友:
楼主!要细心讲解点路啊!想我们修习惯了就没事!新手不就很蛋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