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触发掉电自动重启

楼主(2016-11-09):
手上有一台联想Z470待机0.08,触发到0.17的时候掉电,过一下又自己又上到0.17反复这样的,3V  5V都有,以前被同行修过CPU供电,有没有修好过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待机高了,查下系统供电后级电路。

网友:
把别人修过的地方重新检查下,然后看看谁的电压没出

网友:
二修要仔细观察

网友:
待机 0.08 待机偏高 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