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Z 不触发

楼主(2016-11-09):
通电 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裸板测3v/5v都有。是什么问题啊
不触发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从触发电路查起。。。。。。

网友:
可能有很多 具体要查下EC 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M101Z是AMD的主板 查下南桥待机的1.1v电压

网友:
查触发电路啊。

网友:
看是EC没动作还是桥没动作?

网友:
3V5V正常试下刷下BIOS

网友:
简单的就先刷个bios,不行具体就要按时序查了,不一定是什么问题这样确定不了

网友:
既然 待机 3 5v都有拉 建议查下 动态电路啦 或者是 保护电路

网友:
先刷个桥BIOS试试

网友:
BOIS EC 南桥 按照时序查一下

网友:
你这是想问同病呢吧?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

网友:
查开关有没有3.3v 然后查EC的pwrbtn脚有没有跳变 然后接着查查EC的几个待机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按时序修啊

网友:
测测测,啥都不测,就开始问

网友:
先查条件呀 开机键 有电压? 查开机条件

网友:
EC BIOS 触发电路 等等

网友:
触发电路PWRSW

网友:
查EC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