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开机背光亮 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6-11-09):
ASUS N43S开机背光亮 ,无任何显示,BIOS刷了  显卡也加焊了 还是原样。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打下几组数据线的波看看有不?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检测下显卡的条件

网友:
有背光不显示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桥的可能也有 具体需要测下

网友:
有时cpu也可能的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坐等答案  呵呵

网友:
独显集显啊?!

网友:
外接正常不或者换个屏幕试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 这样的就不好搞了哦

网友:
接一外置试试,虽然外置显示不能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多一个参考依据

网友:
电流多少,跑马没有,刷个BIOS试试咯

网友:
查显卡的条件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不好说

网友:
有没有可能屏坏了,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