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5a和l175D的mcu一样么

楼主(2016-11-09):
联想l175a和l175D的mcu一样么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不是一家工的,板子不一样,程序也不一样,,但使用的好像都是一种方案,,

网友A:
搜了一下,看图片应该一样,你是要互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看图片应该一样,你是要互刷程序吗?

程序未必一样,毕竟买个板不贵。

网友:
可能不同,先看看论坛有没有程序,如果木有就去TB买一个

网友:
715G2490这个是AOC代工的,另一个是群康代工的,程序指定不能通用的,只是使用的主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不同 换板也不贵的

网友:
屏数一样的话  可以代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