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开机大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9):
华为Ascend G7开机大电流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不开机,直流电源显示300mA,放开手后电流为0mA。

  二、分析过程

  1、按开机键大电流,一般都是因为PMU电压输出电路的负载端短路导致,用万用表测量U201各电压输出线路对地阻抗时,发现C613处短路,即VREG L5线路短路。

  2、上电按住开机键不放,使电流保持导通状态,用手触摸VREG L5线路上的器件,U201发热最严重,拆卸后VREG L5线路不短路。

  三、解决方案

  更换U2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对于不开机的机子,首先要确定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要耐心测量,在没有测量准确之前,不要随意更换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