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11-09):
一个联想B450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进系统掉电,刚显示桌面就掉电,拆机,没发现进水,但是发现螺丝孔的地方都有点发霉,掉电会不会是发霉引起的呢?仔细观察,发现在BIOS芯片旁边,一个103排阻发霉氧化了,换上一个好的103,开机试机正常了。

网友:
多谢分享 来个图就好了

网友:
螺丝孔位置好像很多这个问题 G470有过通病也是

网友:
细心就能捡到宝

网友:
观察的仔细  好多机器会发现一些故障

网友:
这个就和那个B460一样电阻腐蚀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一眼能看到问题所在  算是秒杀了

网友:
进水机就是要仔细的看

网友(2020-10-04):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2022-08-17):
真是捡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