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工程机半小时掉电,修改BIOS ME

楼主(2016-11-09):
如题,手上有两台东芝工程机,问题是半小时定时关机,机子是没有任何型号的,半小时一分不差,应该是BIOS的问题,请大神帮忙修改,手上就这么多分了

网友:
ME在2M的文件里,刷这个就可以了,试一试吧。

网友:
多谢大神了,机器还没拿过来,等下拿过来可以了加分,多谢了

网友:
不用客气,能帮你解决问题很高兴。

网友:
ACER笔记本主板也会有这个问题吧,东芝L600机器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2018-02-27):
这个需要编程器刷吗?是怎么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