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77M-D3H V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11-09):
插上电源待机灯不亮,
量A14脚无电压,量1117管子D极有3.3,强制触发可跑马,A14脚电压也出来了。
初始判断可能触发后出待机。那就查IO时序。
IO是IT8728GB,触发脚位为 106-103-102-107.
查106 有3.3V高低高跳变            开关到IO          正常
查103 也有高低高跳变               IO发给南桥       正常
查102 没有低高跳变                  南桥无反馈       不正常
换晶振无果,直接加焊。焊完也没用。。。瞬间懵逼。。。
因为此板论坛无图,只能盲修。
后来觉得可能还是待机原因,反手查待机。
个人觉得1117上方管子D极也应该有电压。索性拿镊子短接两个管子D极。
卧槽,待机灯亮了。

然后再点开机脚,触发跑马,亮机了。

不要问我为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是缺少什么条件。反正居然好了。
测试一会摸管子不发烫,应该可以直接短接。
直接焊飞线短接,

装机测功能,可以正常关机。那我就放心了。
重新仔细焊好,装机搞定

(看完麻烦各位大佬加个分,此板疑似通病,等以后再次遇见就可以确定了。)加分加分加分,重要事说三遍,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楼主思路真好,,,换成我只能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真好,,,换成我只能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技嘉板我基本没看到过触发后出待机的,所以怀疑待机。

网友:
多向高手学习经验

网友C:
故障部位在双路5V待机供电电路。目的为了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部位在双路5V待机供电电路。目的为了节能。

我都没看出来

网友D:
楼主好手段,能赚30块钱吗

网友E:
这个管子推测是5v双路供电切换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子推测是5v双路供电切换起到

说实话我当时不清楚,完全靠蒙。没图纸只能盲修

网友F:
什么也没弄,然后突然死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也没弄,然后突然死机,是什么问题

很多怀疑对象,显卡,内存,CPU都会引起死机,如果一个一个换过来都没用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段,能赚30块钱吗

这么好的板子怎么也得要50啊

网友G:
开关针肯定有3.3v 。应该是先出待机3.3v 有的是5v转成3.3v做待机电压的,也可能是双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针肯定有3.3v 。应该是先出待机3.3v 有的是5v转成3.3v做待机电压的,也可能是双5v

开机针有3.3V的所以才去误查IO和南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真好,,,换成我只能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有很多新板都是触发后出待机

网友:
应是3VSB_PCH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嘉板我基本没看到过触发后出待机的,所以怀疑待机。

以前待机一般人都可以秒杀,,现在没图纸的话真的是修不出来,,我这么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很多新板都是触发后出待机

B85现在好像只能量到四大供电,,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就是去桥的吧

网友:
天空一亮正需要

网友:
不错!很有建设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待机一般人都可以秒杀,,现在没图纸的话真的是修不出来,,我这么觉得

现在各种乱七八糟的芯片转换,根本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各种乱七八糟的芯片转换,根本不明白

我现在正在弄B75的,,不出CPU供电,,条件都有,主芯片,,驱动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出,操蛋啊

网友:
117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

网友:
5V双路那边的问题 ,随便找个技嘉图看一下就好了,都一个样的设计

网友:
现在技术更新太快了,跟不上

网友:
30多岁了,真是有心无力的感觉

网友:
大家加油,你们加油

网友:
我想改行了,你们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I:
这个板子,我也有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我也有维修过。

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是人才啊!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