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m511-15 d2掉电

楼主(2016-11-09):
海尔机械师开机显示不定时掉电,跟之前一台神舟的现象一样,神舟的重做南桥解决了,海尔这台换了新桥故障一样,换过滤波,显卡供电0.9v 其他的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影响会掉电,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亮机掉电自动重启还能亮机,反反复复

网友A:
遇到这机器直接就退了,太麻烦了这机器

网友B:
我的同方 也掉电 头疼死了、、

网友C:
先拿掉外设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拿掉外设再试试看。

没有任何外接设备啊,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机器直接就退了,太麻烦了这机器

是很折磨人,所以来请教大神啊,能整好的话也能积累点经验

网友D:
估计是电压不稳定,可能PCB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同方 也掉电 头疼死了、、

我这没有4代cpu,没换过  你有试过吗

网友E:
现在新出的海尔和神舟用的主板都好难修!我都放弃了几台!你这个故障建议用示波器测各组供电滤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变冷的原因。很多掉电的机子。都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压不稳定,可能PCB板断线

这种需要从哪里下手啊,亮机的时候所有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什么通病?me吗,还是显卡供电,我都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出的海尔和神舟用的主板都好难修!我都放弃了几台!你这个故障建议用示波器测各组供电滤波!

测各个电感波形吗?都很稳的啊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F:
试过了呢,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你刷刷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呢,还是一样的

你刷的是修改过的BIOS吗,还是别人鉴定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刷的是修改过的BIOS吗,还是别人鉴定过的,

论坛里找的。刷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找的。刷过好几个

你那有没有啊,我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刷的是修改过的BIOS吗,还是别人鉴定过的,

你那有没有啊,我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那有没有啊,我可以买一个试试

论坛里有一个,你可以参考下他的,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有一个,你可以参考下他的,我没有

好的,那我试试

网友H:
遇到一个,南桥换了都没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一个,南桥换了都没搞定啊

我也换了,没好

网友I:
这个是不是温控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

试过了呢,还是一样

网友K:
好像大部分都出在二级电压转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不是温控的问题哦

这样啊,那我看看去,谢谢提醒,要是不懂还来质询

网友L:
抽啥风呢    成侧翻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大部分都出在二级电压转换上

怎么下手呢,还多人好像都没整好,能不能讲讲大概

网友:
掉电很多原因的,散热,供电,元器件性能不良,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抽啥风呢    成侧翻的啦

??????

网友M:
我刚刚搞过一个神州战神的,进系统5分钟掉电,刷的bios解决的

网友N:
遇到一台南桥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刚刚搞过一个神州战神的,进系统5分钟掉电,刷的bios解决的

我这个刷过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遇到一台南桥短路的。。。

换过南桥,还是一样的

网友M:
两天后返修,坑严重了,最后加焊显卡,现在又正常了,还在测试中,期望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天后返修,坑严重了,最后加焊显卡,现在又正常了,还在测试中,期望好吧

个人感觉显卡故障可能性高

网友:
掉电是最难搞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放弃好多台了 有的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有的是掉电 哎  不知道哪出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