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2013022)卡LOGO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09):
红米1(2013022)卡LOGO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红米1

  【故障现象】:

  接修一台红米1,客户描述突然就不能使用了,开始以为可以开机,结果等好久依然如此,如图:

图1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1、用刷机软件刷机,下载了救砖软件刷机。

图2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2、大家看到了没?format flash error!possibly given a wrong format range。

  出现格式化错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刷机软件有问题,二是emmc有问题,更换了刷机软件之后,依然如此,基本判断是emmc坏掉了。

  这里也不算是硬件坏,因为emmc其实就是个内存卡,它是由flash+control组成的,它内部也是有程序的,重新开卡一次就OK,但我手头上没有开卡工具,所以只能更换一个。

  3、果断下单买了个字库emcp(BGA162封装)。

图3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图4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这是在高倍放大镜下的图片,可以明显感觉到卖家发过来的没有植球好,不过卖家还说包上机,于是打算装上。

  4、把原来的卸下,用风枪缓慢加热吹下,然后把焊盘用烙铁拖干净。

图5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5、考虑到这是emcp,还有ddr部分,那些没有植球好的引脚肯定不能用,找了一会儿,找了个以前古老的钢网,刚好引脚大小对的上。

图6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6、这是重新植好球的emcp,高倍放大镜下的图片。

图7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7、慢慢把字库装上。装好后如下图:

图8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8、提醒下,在装回去的过程中要掌握好技巧,不要偏了,也不要温度过高,放鞭炮就不好了。

  开机图:

图9 红米1卡LOGO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ID:【刷机爱好】

网友:
哈哈,这还是我第一次写的帖子~~

网友:
这手工很赞!楼主厉害!

网友:
“重新开卡一次就OK”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点水平。很细致

网友:
每次吹它的时候温度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