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个三星370R4E BIOS 板号BA41-02176A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u是I3的 PCH SLJ8E

楼主(2016-11-09):
机器开机风扇转一下 上电1.0左右 然后掉到0.2重启上电到0.8左右
找了好几个BIOS刷了一个情况 后来发现这机器版本太多 现求个一样的机器备份的BIOS

CPU  SR0TY  I3 3120M
PCH  SLJ8E
GPU  216-084200J  三星8显存
板号如图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552-1-1.html这里不是有吗楼主不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552-1-1.html这里不是有吗楼主不去试试?

板号是一样  桥有2个型号  板号左边的丝印至少有2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号是一样  桥有2个型号  板号左边的丝印至少有2种

什么桥H65?版号旁边的丝印是几个意思?代表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桥H65?版号旁边的丝印是几个意思?代表什么?

不清楚 论坛有个图 左边不一样 右边板号倒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论坛有个图 左边不一样 右边板号倒是一样

你没有备份吗?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备份吗?现在修好了吗?

原先被别人刷过了 备份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被别人刷过了 备份个毛线

好吧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
我有一个不出cpu电压的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7-10-20):
和你一样的故障,刷了几个都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2020-03-26):
你这个 是显卡问题  不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