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硬盘录像的进来下,小白请教

楼主(2016-11-09):
今天修一个硬盘录像机是金三力的,型号:ST-HD8016,他是VGA还有AV都没有视频输出,然后开机了一会自动重启,但是还是没有显示,本人修这个纯属小白,所以请教下大家怎么修下。谢谢了!

网友:
多半是程序   录像机耐用程度超你想象

网友:
如果供电电源没有问题的,就查一下里面的供电

网友A:
刻录大师什么度里面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刻录大师什么度里面找了

帖子里面说的是硬盘录像机,不是什么刻录大师

网友B:
供电没有问题,查芯片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没有问题,查芯片没有什么价值了

如果芯片便宜不着急的话可以换芯片看看

网友:
两个输出接口都损坏的可能性确实不大。。。要是供电都正常的却像楼上说的。。要么程序损坏要么大芯片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便宜不着急的话可以换芯片看看

金三力硬盘录像机很少见,图可能更不好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三力硬盘录像机很少见,图可能更不好找吧

硬盘录像机就没有图纸,我是没有见过,只能跑线路来修,靠的是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录像机就没有图纸,我是没有见过,只能跑线路来修,靠的是经验

楼主历害,我是弄不了,前几天我也试着跑了一个,我是小白跑了一会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历害,我是弄不了,前几天我也试着跑了一个,我是小白跑了一会晕啊

这个跑线路要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