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801失效导致手机不能连接电脑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9):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801失效导致手机不能连接电脑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进入到用户界面后,用USB线连接电脑,发现能够进行充电,但不能连接上电脑,无法进行与电脑传输文件。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重新加载后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目检J1602以及周围器件外观良好。

  3、测量J1602各PIN脚的对地阻抗值正常(与好板对比)。

  4、由于手机与电脑的连接只能通过USB进行,而我们测量相关的对地阻抗值并没有发现异常,但阻抗正常不能代表CPU内部与电脑的通信时正常的,而根据该电路图的原理,只有CPU与USB直接进行数据传输,所以可以判断是CPU内部出现问题。相关电路图如下: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在维修USB不良或不充电的故障,首先一定要检查J1602以及周围小器件是否正常,USB接口是用户进行拔插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造成损坏,甚至造成J1602焊盘脱落等现象。

  2、若测量到相关的阻抗、阻值、电压都正常,而故障仍复现,这时我们应该通过它们的工作原理来分析故障,从源头来分析故障的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