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6108损坏导致WIFI连接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9):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6108损坏导致WIFI连接失败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整机市场返回,无法接连WIFI,开机验证,发现WIFI、BT功能都可以正常打开,也可以搜索到周围其它无线的设备;把该故障机,设置WIFI热点,用其它手机也可以发现该热点,但是就是无法正常接连。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把整机拆成单板,检查单板外观,重点检查三合一芯片周围,无发现异常情况。

  2、将主板连接USB,测量VREG_S3_1P3电压为1.3V,VDD_DIG_1P2电压为1.2V, VDD_WCN_3P0电压为3.0V,此三路电压无异常,说明U6001供电正常。

  3、由于WIFI和BT都可以打开,可以确认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初步判断为软件问题。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一)

  1、由于判定为软件原因导致,给单板进行重新加载软件,然后跑流程,测试CBT、PAAA,然后再测试PA,PASS,单板流到MT测试工位时候,测试FAIL,如图:

  2、看测试结果知道,WIFI基本没有功率,心里怀疑有可能是夹具异常导致,拿另一个OK板来测试,能正常测试PASS;到此,就知道该故障板肯定不是软件问题所致,而是单板本身有问题。

  (二)

  1、从测试失败提示信息,我们知道,WIFI基本没有功能输入,由于WIFI和BT功能都可以打开,而导致无功率输入的基本情况有三种:

  (1)壳件损坏,导致无法和单板的WIFI天线完好接触。

  (2)单板WIFI的多功能器件(U6108)损坏,导致无功率输入。

  (3)单板三合一芯片本体(U6001)损坏,导致无功率输入。

  2、排队壳件问题后,用CMU200手工发射功率,把探头接在天线弹片J6705上面,读取功率是否正常(跟OK板对比),然后逐步点经过双工器(C6115)、经过滤波器(C6134)、经过功放(C6114),各测试点的功率,发现经过U6108功放后,就无功放输入,判断为U6108损坏所致。

  功率接收走线图如下:

  3、更换U6108后,重测MT,单板PASS。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修理WIFI、BT、GPS的故障机,首先要知道各功率接收的流程走向。

  2、要耐心测量,不要过于浮躁;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多用仪器测量、分析单板,不能随意更换芯片。

  3、遇到射频类的问题,不要过于紧张,多去分析、总结,不明白的地方,多找同事交流,这样长久下来,就事半功倍。

网友:
请问楼主,探头测功率用的什么仪器,

网友:
这斑竹很奇怪,每天在下午三点准时发表帖子,然后分析句句到位,也不理人。我猜斑竹是华为的维修工程师,故意放点维修经验来,毕竟市场上没有图纸,遇到他们海思版本的机器没法维修。从描述流程来看,都是维修车间的夹具及测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