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501失效导致触屏失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9):
荣耀畅玩4X(电信版)单板U2501失效导致触屏失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开机后触摸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

  1、重新加载后升级最新固件触屏仍然失灵,排除软件故障。

  2、拆机检查J2501外观正常,更换前壳测试故障依旧,排除壳件因素。

  3、测量J2501各PIN脚二极体值正常。

  4、装上前壳开机测量触屏供电C2501电压为2.85V,联想到要使触屏工作,那么必要的工作电压必须要正常,遇到此情况需要开关机多次测量才能判断电压是否正常,重启后重测C2501电压为0.3V,即该供电VREG_CTP_2P85是由U2501提供,再测量C2512电压为1.8V正常,由此判断U2501失效。

  相关电路图如下: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5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维修触屏类故障需要连接上触摸屏才能测量的到相关的电压,使用compartner单点测试功能会更方便测量,对于时钟与数据的信号我们无法测量到时,可以测量它们的二极体值,如果正常,这时我们就要考虑到控制中心——CPU。

  2、若测量到相关的阻抗、阻值、电压都正常,而故障仍复现,这时我们应该通过它们的工作原理来分析故障,一步步根据电路原理图来找出根源所在。

网友:
这斑竹很奇怪,每天在下午三点准时发表帖子,然后分析句句到位,也不理人。我猜斑竹是华为的维修工程师,故意放点维修经验来,毕竟市场上没有图纸,遇到他们海思版本的机器没法维修。从描述流程来看,都是维修车间的夹具及测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