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元红包求助USBOOT制作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6-11-0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860-1-1.html 在这个帖子里看到这个U盘制作DOS启动修改华硕BIOS里面的MAC地址这个帖子,我下下来了,USBOOT制作引导盘过程中,选择引导模式的时候,选择HDD模式可以制作成功,但是从U盘启动的时候左上角显示一个 “—”的小光标跳动,这分明是引导错误嘛,然后选择制作ZIP方式做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求助啊,有谁能懂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有没有好人教一教,有红包,QQ495984996

网友A:
不求红包

这个本人用过 没有麻烦的 你找个可以U起的U盘  里面都有DOS的  之后把工具放里面打开就可以

网友:
只要能进dos的u盘应该都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求红包

这个本人用过 没有麻烦的 你找个可以U起的U盘  里面都有DOS的  之后把工具放里面打开就可以
...

意思是在PE里面运行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在PE里面运行也可以?

做的U起的盘 都有DOS
你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的U起的盘 都有DOS
你理解吗

我知道,我把文件放在U盘里,然后开机进U盘的纯DOS环境,然后要用什么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把文件放在U盘里,然后开机进U盘的纯DOS环境,然后要用什么命令?

之后用 DIR 打开U盘 运行U盘的那个程序

命令可以百度下 如何在DOS下运行程序

之后安装那个连接的额输入MAC就好

网友:
U盘格式又没有错?可以用u盘工具bootice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