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b300n 不通电

楼主(2016-11-09):
电压都要出来了,开机按键也有3.3V,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A:
刷刷试试,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试试,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对,这个系列的程序是通病,最好是用的屏是一样的程序。

网友:
这个可以写一个程序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机器确实有通病。修了好多

网友:
刷个程序 试下吧

网友:
三星程序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合逻辑的故障

网友:
你需要一个程序

网友:
你需要一个程序,找下一个有的

网友:
程序  刷试试  或换主芯片

网友:
三星通病是程序问题,刷刷更健康

网友:
还需要一个编程器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